[蓝牙芯片]
CH573F点灯点不亮,大佬帮看看我这程序有啥问题

楼主(2021-04-19):
A4引脚一直是高电平3.32V,板子是抄的pcb焊的,代码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t main()
{
  SetSysClock( CLK_SOURCE_PLL_60MHz );
  DelayMs(5);
  //GPIOA_SetBits(GPIO_Pin_All);
  //GPIOB_SetBits(GPIO_Pin_All);
  //GPIOA_ModeCfg( GPIO_Pin_All,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All,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4, GPIO_ModeOut_PP_5mA );
  while(1)
  {
      GPIOA_SetBits(GPIO_Pin_4);
      //DelayMs(1000);
      for(int32_t i=0;i<3000;i++);
      GPIOA_ResetBits(GPIO_Pin_4);
  }

  return 0;
}

网友A(点评):
GPIOA_ResetBits(GPIO_Pin_4); 这个后面再加个延时即可

楼主:
成功拉低了坛友平均水平

网友B(2021-09-14):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了,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C:
你这要能点亮才怪

网友D:
哈哈,开悟就在一瞬间

网友E(2021-10-16):
貌似没事,是不是没反应过来

网友F:
这,其实应该是已经闪了,不够就是眼睛没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