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MM32SPIN27PS”的最小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想自己做个小板子用,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百度,搜官网...

网友B:
找管脚兼容的开发版,重新焊芯片,也可以自己画一块,嘉利创打板5元包邮

网友C:
先去官网找数据手册等相关资料,没有的话,就百度吧。

网友D(2021-05-19):
找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就好了

网友E:
下载手册,或者官方同款芯片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F(2021-06-19):
只是最小系统的话,
芯片手册,
给个电源,LDO,晶体和下载口就差不多了,
其余的IO引出来,便于你飞线,玩到哪个模块,再飞线测试就好了

网友G:
你需要将线路板做哪些功能呢?跟我说一下,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网友H:
其实最小系统板,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别的不好弄。

网友I:
最小系统,就是将单片机的IO口都引出来就好了。

网友J(2021-07-19):
最小系统,数据手册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