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求,MM32可以用ST link下载吗?

楼主(2021-04-19):
keil中 找不到SW 设备?
连线没问题,请教各路高手支招,多谢!!!

网友A:
建议使用灵动的MM32LINK

网友B:
可以,,选择ST LINK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5-19):
没试过,可以用jlink 比较稳妥

网友D:
jlink肯定是支持的,stlink我认为会慢慢的不支持的,因为主要还是要避免版权纠纷的。

网友E:
用JLINK相对稳定点,兼容性更好。

网友:
你的LINK不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