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定义头文件一直出错

楼主(2021-04-19):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STM32-F407ZGTB,也从官网上下载了库文件,应该是添加出问题了,但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A:
很明显,是ch.h 引起的吧!

网友B:
首先是你有没有这个.h文件,没有的话肯定报错啊,其次是你的工程里面有,但是没添加,编译器找不到,你可以截一下工程目录吗?问问题的时候多提供一点有效信息,你只截图这个我们只能猜

网友C:
ch是个什么头文件,搜索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D:
手动添加一下

网友E:
报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F:
是找不到这个文件吗

网友G:
ch是个什么头文件

网友H:
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是干嘛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