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07双路ADC规则组,1M采样率同时采集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用tiM做一个1MHz的PWM波,ADC采集两路,ADC1_0,ADC2_5,使用PWM波做触发条件,DMA中断接收数据。
出现问题,PWM波为1Mhz采集一路可以成功,采集两路不会进入DMA中断,如果把1MHz降低到800Khz就会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
ADC的时钟配置为4分频(21MHz),最高可以1.4MHz采样率。理论上应该不会出错吧?

网友A:
需要看一下程序代码

网友B:
想法倒是好的

网友C:
自己采集自己吗?

网友D:
是产生一路然后让两路采集吗?还是产生两路分别给两路采集?

网友E:
是不是有死循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