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指南

楼主(2021-04-19):
一、自恢复保险丝工作原理
自恢复保险丝,英文缩写PPTC(Polym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也叫聚合物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是由高分子基体材料及导电微粒组成的一种具有自动恢复功能的被动保护器件。当有异常过电流通过自恢复保险丝时,产生的热量使高分子基体材料膨胀,包裹在高分子基 体材料外的导电微粒会分开从而切断自恢复保险丝的导电通道使自恢复保险丝电阻上升,从而减小异常过电流。当异常过电流故障清除后,自恢复保险丝高分子基体材料收缩至原来的形状重新将导电微粒联结起来,导电通道会恢复,自恢复保险丝电阻又恢复到原来的低阻状态;此过程可循环多次。
二、自恢复保险丝特点特性
• 对电流和温度比较敏感,电阻随温度和电流的增加而增大;
• 响应速度慢,一般几十毫秒甚至几秒,与电流大小有关;
• 自恢复特性,在额定范围内可重复使用;
• 在电路正常状态下,PTC处于低阻状态,对电路不产生影响;
• 应用时串联在电路中;
三、自恢复保险丝选型指南
1)确定被保护电路正常工作的标准工作电流、最大工作电压、最大故障电流、最大工作环境温度、动作时间等参数;
2)根据被保护电路或产品的特点,确定是插件PTC还是贴片PTC;
3)根据最大工作电压选出耐压等级大于等于最大工作电压的PTC产品
4)根据电路中最大环境温度和标准工作电流,对照PTC温度折减率选出合适的产品规格;
5)根据该型号PTC的动作时间曲线图确认选出的产品是否符合要求动作保护时间;
6)根据PTC规格书中的数据,确定尺寸要求;
在实际过程之中,很多被保护的电路要求极其复杂,PTC具体型号的选取,还是要根据实验测试后最终做定夺。
四、自恢复保险丝参数注解
• Ihold:维持电流
• Itrip:规定电流下的最大动作时间;
• Vmax:可承受的最大电压
• Imax:可承受的最大电流
• Pd:高阻状态的稳压功耗
• R:一定温度下测得的零功率电阻
• R1max:经动作或回焊一小时后在室温下所测得的最大电阻值
• 环境温度:PTC周围静止空气的温度
• 最大工作环境温度:PTC安全工作的最高环境温度
五、自恢复保险丝选型事项
自恢复保险丝对环境温度较敏感,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PPTC的I hold要降额选取。
六、自恢复保险丝典型应用
自恢复保险丝广泛应用于通信、安防、工业、汽车、消费类等电子产品的电源线、通信线及I/O口等过流保护。自恢复保险丝一般串联于电路中,应用于电流较小的电源线及一些通信线路,如RS485接口,RJ11接 口和I/O口等。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959086/article/details/10837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