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求教,如何通过DMA精确控制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个数,求详细的类似代码配置

楼主(2021-04-19):
求教,如何通过DMA精确控制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个数,求详细的类似代码配置,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代码根据不同的MCU而不同,这里可以给你个提示,一个定时器输出脉冲,另一个定时器作为输入捕获,将输出脉冲的引脚接到电机的同时也接到输入捕获引脚,这个捕获的定时器收到一个脉冲中断一次,然后在中断里面数数,或者就捕获你需要的脉冲数进入中断,在中断里关闭定时器输出。这个方案可行,我自己上周才做过

网友B:
PWM-TIMERA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