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是恒转矩调速吗?

楼主(2021-04-19):
PWM本质上是降低电压。那么对直流电机,转矩也下降了吧?
如果确实如此,那怎么保持转矩稳定呢?

tyw
检测马达电流,反馈调节pwm占空比

网友A:
如果是开环系统,PWM占空比低时转矩也会下降。做成闭环系统,则可以实现恒转矩调速。

网友A:
一个常见的例子:电动轿车在起步时就采用恒转矩调速,所以电动轿车的加速性能,至少是前半段远比同价格的汽油车好。

网友B:
PWM调速是通过脉冲电压的方式,调节“平均电流”,
根据初中物理安培力的知识,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力与流过的电流是线性关系,
那么调节平均电流,也就是调节了电机旋转的扭力,也就是调节了转矩。

不过微观上的PWN调速可不是这样,PWM是周期性的脉冲,对应的产生电流也是脉冲(不考虑磁滞),
在磁场中产生的力也是间歇性的,扭矩也是间歇性的,自然就不算恒扭矩驱动了

网友C:
扭矩和马达电流相关,PWM电机调速,其实就是简单的恒流控制,这个和我们开关电源的恒压或者恒流控制道理一模一样。

网友D:
PWM(脉宽调制)需加入反馈来实现恒转矩转动。通常转矩与电流有关,所以大多控制电流来实现。如需要更高的控制精度,可以采用增加转矩传感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