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自制特定容量电容的新方法

楼主(2021-04-19):
今天准备给电容箱刻字,机器被占用,闲来无事拆个cbb电容玩玩,
发现电容式一层一层卷绕的。经过一层一层的剥皮,终于得到128nf。这种方法优点,一个电容就可搞定了。
这是剥皮后的

这是剥成128nf的电容

电容箱准备重新搞,原来都是电容几个配的,应该寄生参数大。
不敢独享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你这么搞....除湿防潮得好好弄啊...

网友B:
楼主太聪明了,抓紧申请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搞....除湿防潮得好好弄啊...

谢谢,提醒,我这边生产正好有环氧树脂黑胶。涂一点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聪明了,抓紧申请专利!

哥们,我是赌的电容,现在是几个电容配起来了,寄生参数大,没办法。现在能改进,为什么不去做呢?

网友C:
楼主调过头了,拆开的覆膜是双层铝箔,有残余容量的,回头放一堆不稳定的尾巴?   应该拆开一圈,剪掉,再看容量,看拆掉一圈降低多少。 可能最后要 剪掉 半圈、五分之一圈 之类

你好像早发现了,如你所说,的确如此

网友D:
关键是稳定性,电容是最不好做稳定的器件,温漂大

可以一个 PP 配一个 PE,一个是 负温度,一个正温度,斜率不一样,按比例配容量。

网友B:
这样生产出来的电容,起码得卖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稳定性,电容是最不好做稳定的器件,温漂大

我有两个电容箱很便宜都是100元左右,其中一个88元,回来一测,电容都是好的。就是机械故障,没舍得拆,里面环氧树脂灌封的,真想拆开看看,里面是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调过头了,拆开的覆膜是双层铝箔,有残余容量的,回头放一堆不稳定的尾巴?   应该拆开一圈,剪掉,再 ...

我有1.8kg电容,没事,你说的pp和pe,能细说一下呀,我看看有没有。

pp是聚丙烯,pe是聚酯,还有比如聚苯丙烯,都属于 CBB 金属化薄膜 电容,特性不一样,比较坑的是,外形可能一样,注意别掉坑。 负温度、正温度系数,有灵敏的电容计量工具,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网友E:
常规操作,以前的时候,碳膜电阻调节阻值都是这个方法,刮开漆膜,用小刀一点点刮碳膜,电阻值会升高,如果想降低阻值,就用铅笔在碳膜上涂抹。

网友F:
香烟盒的锡箔也可以卷成电容。

网友G:
电容看不懂了,不过发现楼主的指甲要收拾下了

网友H:
把裸导线绕在漆包线上,造成 可调穿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规操作,以前的时候,碳膜电阻调节阻值都是这个方法,刮开漆膜,用小刀一点点刮碳膜,电阻值会升高,如果 ...

搬板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倒是快速的好方法。猜想前几天叶仔依照AD797的建议,从两公斤上千颗里面挑选特定电容量,每颗测量 ...

我首先是听你的,购买薄膜电容。没想到听对了,早拆开看看,就好了,我电容盒,都已经激光刻字了,都完工了。现在又得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常规操作,以前的时候,碳膜电阻调节阻值都是这个方法,刮开漆膜,用小刀一点点刮碳膜,电阻值会升高,如果 ...

很早以前,都是用手术刀锉刀刮一下,阻值变大,从来不用铅笔不可靠。
即使锉刀刮,也只刮一点点,微调,多了不可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首先是听你的,购买薄膜电容。没想到听对了,早拆开看看,就好了,我电容盒,都已经激光刻字了,都完工 ...

电容重新封装才是关键,是要进行抽真空再环氧封装的,否则长期耐压和容量稳定性完全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重新封装才是关键,是要进行抽真空再环氧封装的,否则长期耐压和容量稳定性完全不能保证。 ...

我把开关电源反馈回路给模块化了原理图如下

这是pcb,圆圈位置是放接线柱

你给指点下,看看还能加点什么,100mmx100mm还有布线空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主调过头了,拆开的覆膜是双层铝箔,有残余容量的,回头放一堆不稳定的尾巴?   应该拆开一圈,剪掉,再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