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微芯的直销网站,还是有些芯片不支持小批量啊

楼主(2021-04-19):
  写的数量无限制,但只能是整包装才行

网友A:
上面写了1200pcs的整数倍丫

网友B: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包装方式的芯片呀,只是后缀不同,比喻托盘装,编带方式数量多些很正常,整盘出售。

网友C:
有小批量的,价格可能高一点儿。

网友D:
难道你们都不看日期吗?

网友:
支持小包装的,要买什么料找也可以代理商,比如找我们
QQ:251566208,13915545338

网友E:
这些都有起订量,而且价格还很高。我们都能免费供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们都不看日期吗?

晕,都都没注意到

楼主:
我试过各种包装,都是整包销售的,有别的型号倒是支持三五片购买。我觉得作为标注直销且支持小批量的网站,还是尽量能实现有货的都支持零售,方便我们适用,毕竟走样片周期太长且数量咋都是只能1片啊

网友F:
今年这种形式,现货为王啊,有的给钱都没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各种包装,都是整包销售的,有别的型号倒是支持三五片购买。我觉得作为标注直销且支持小批量的网站, ...

我倒是觉得吧,如果是一整个外设管脚都完全相同,代码完全兼容的系列的话,只有最高那一档开放散片倒是无可厚非。对于开发来说额外的代码空间是有帮助的,而到了量产阶段额外的空间也是无害,最多就是程序里面不用罢了。(那些低档芯片极大概率是用高档芯片的残次品封装的。)

譬如 ATmega48PA/88PA/168PA/328P 这一系列,或者 ATSAML11D14/15/16 这种管脚外设全兼容,手册都是合并的系列芯片,可以只开放 ATmega328P 和 ATSAML11D16 这种系列最高开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