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烧录总是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楼主(2021-04-19):
下载了例程,能编译成功,但是烧录总是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你的下载电路有问题啊,虚焊啊,这个问题要提供多一点的信息才行

网友B:
烧录口占用、烧录口连接不正确、电源顶不住、IC坏了,大概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