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SC][HC32L110B6]advanced timer 做PWM比较输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做一个简单的呼吸灯,使用advance Timer的比较输出做PWM来使用,通过调整GCMxR的值来改变PWM的占空比,从而改变灯的亮度。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灯偶尔会亮闪一下,请问在其他定时器中断中不能更改GCMxR的值吗??

网友A:
可以,但是要使能buffer,参考compare output buf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要使能buffer,参考compare output buf的例子

谢谢 是要使能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