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模块如何用

楼主(2021-04-19):
用淘*的RC522模块,可以读写卡,但有个问题,卡是人家自己买的,要求只能用他家的卡,而且有次数限制,机子装好就拿走了,但现在有个问题,有人不知道是拿用完的卡处理过还是也从淘*上买了卡,也能用,搞得现在次数限制没有了,这个是怎么处理好

网友A:
我语文基础太差,愣是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的内容

网友B:
用ID卡呗

楼主:
您太棒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语文基础太差,愣是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的内容

是这样的,我帮人搞了个板子,用到RC522识别卡,调试正常,装了几台机,每台机配了两张卡,发出去了,但昨天他说卡数量太少不够用,要增加,每台机可以用的卡的数量不能限制,但是卡必须是从他那里卖出去的,其他渠道出去的卡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帮人搞了个板子,用到RC522识别卡,调试正常,装了几台机,每台机配了两张卡,发出去了,但 ...

白卡都是标准的,要想有所限制,在软件上做处理,加密、安全认证等等。

网友D:
这个就加密的方法就行吧 把白卡处理成你自己设定的秘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卡都是标准的,要想有所限制,在软件上做处理,加密、安全认证等等。 ...

谢谢回复,我现在是直接用卡id识别的,但是如果卡不限数量,就不能用这个方式了,这个是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加密的方法就行吧 把白卡处理成你自己设定的秘钥

谢谢回复,密钥是怎么设呢?是用哪个命令?那读卡的时候软件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密钥是怎么设呢?是用哪个命令?那读卡的时候软件要做什么处理 ...

要有个类似于发卡器的东西,修改秘钥,这也就是加密(这个也可以通过你的RC522来搞,估计你的demo里都有例程,可以搞的),然后再通过你的程序先读取秘钥,如果秘钥对上了,再进行下一步写卡操作,如果对不上就不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个类似于发卡器的东西,修改秘钥,这也就是加密(这个也可以通过你的RC522来搞,估计你的demo里都有 ...

谢谢回复,刚回来,修改密钥部分的文档或程序有没有?是用哪个命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回来,修改密钥部分的文档或程序有没有?是用哪个命令?

建议看看例程就好了,例程上面就有修改密钥啥的,或者你看看芯片手册,上面应该也会有,我没有比较直接的说明文档,也是芯片手册

网友A:
这简单,卡里你挑一个空闲块作为特殊加密区,将那个块设为不可读写设置个独特的密钥。
再专门做个卡生成器将白卡的这块加密起来,这就将白卡变成了专有卡。
你的设备无论读写卡都需要验证这个加密区,如果加密区不存在就拒绝使用,等于市面上的通用卡无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