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T100温度采集电路

楼主(2021-04-19):
请教大家,上图是我画的一个PT100温度传感器温度采集电路,但是心里没底,不知道电路是否完全正确,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肯定是不正确的,你采用电桥式电路,仪表放大器是单电源,又没在REF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运放规格书,检查R161丶R165阻值是否过大。

个人认为R161和R165的阻值不是关键,反而R164的阻值比较重要(两个分压点电压差的范围)。我重新运算了一下,如果只考虑PT100的温度从30°(111.85欧姆)~100°(139.10欧姆)范围,增益122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不正确的,你采用电桥式电路,仪表放大器是单电源,又没在REF加偏置. ...

关于PT100温度,我只关心0°以上(其实是30°~100°)的温度,那么两分压点电压差始终为正,输入差分信号只会为正,所以单电源供电也没问题。REF参考水平接地,输出电压以地为参考的单边正电压范围(0~3V)输出,不超过MCU的ADC参考电压范围即可。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C:
看看R2D2的帖子,有成本更低的方案。或看看数字万用表电阻档,网上叫比例法,只需要一个精密电阻。

网友D:
感觉考虑太周到了,其实最简单的电路也许是最好的。
电桥的电源直接用MCU ADC的参考电压,这样,误差抵消了。
我一般直接一个电桥,差分放大,OP选低失调的。电路简单的,性能反而更好。
另外,你这个电路没考虑PT100的引线电阻,或者说原理图没有示意出来,也许这个误差已经远远大于你的电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R2D2的帖子,有成本更低的方案。或看看数字万用表电阻档,网上叫比例法,只需要一个精密电阻。 ...

好的,谢谢!其实我的温度精度要求其实不高,正负几度都没有问题,用这个电路确实有点浪费。因为现在急着做样机,先实现整机功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考虑太周到了,其实最简单的电路也许是最好的。
电桥的电源直接用MCU ADC的参考电压,这样,误差抵消了 ...

有道理,电源要偏差一起偏差(朝一个方向),采样结果反而可能更准。能否推荐一下合适的运放,我这个要用四路PT100温度采集,三个检测三片PTC加热片温度,一个检测TEC制冷片温度。这个电路成本确实高了。PT100的引线确实没有考虑

网友E:
建议用集成芯片,精度高、误差小、电路简单,成本比用分立元器件搭差不多。
推荐AD7793,集成电桥、运放、ADC、基准源,参考实现: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14448459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电源要偏差一起偏差(朝一个方向),采样结果反而可能更准。能否推荐一下合适的运放,我这个要用四 ...

如果有+/-5V电源,可以用OP07,最便宜。
如果只有5V单电源,国产的高精度运放也很多了,进口的OPA333/2333性能不错,稍微贵一些。
你只是简单的温度检测,没有必要选择很高的高精度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5V电源,可以用OP07,最便宜。
如果只有5V单电源,国产的高精度运放也很多了,进口的OPA333/233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AD623A资料,最大输入电压是VCC-1.5v,你已经超过,代表R161丶R165过大。 ...

您说的是对的,单端对地最大输入+Vs -1.5v .
改了之后的电路如下:还包括对PT100引线电阻的处理;  增益大小为40:PT100温度范围0°~120°(电阻范围100Ω~146.78Ω,对应压差范围:0.0102V~0.062V),运放轨到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对的,单端对地最大输入+Vs -1.5v .
改了之后的电路如下:还包括对PT100引线电阻的处理;  增益 ...

美信有个芯片可以直接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虽是轨对轨输出,但对地仍有小小压降,规格书上只注明RL=100k时此压降是50mV,而你现在定VREF=0, ...

大哥,你的意思是在REF引脚接一个电阻到地,从而确定输出电压的直流偏置为Vref,使得输出电压在一个确定的Vref上下波动,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考虑太周到了,其实最简单的电路也许是最好的。
电桥的电源直接用MCU ADC的参考电压,这样,误差抵消了 ...

大佬,差分放大的输入阻抗不是不够大,而电桥的输出阻抗不小,这样造成的误差不是很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佬,差分放大的输入阻抗不是不够大,而电桥的输出阻抗不小,这样造成的误差不是很大吗? ...

这些场合精度足够了,电桥的阻抗接近PT100的阻抗,差分输入阻抗在几K以上,无非增益改变一点,只要增益稳定即可。

网友H:
推介恒流源激励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569905-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去看这颗运放的等效电路,当两个输入压差为零时,的输出电平就是VREF电压。在双电源时如果用VREF ...

ok,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