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单片机编译时不明错误望指点迷津

楼主(2021-04-19):
用NY8Y050D时出现以下编译错误,又没有写出在哪行有错,这种错在哪?望高手指点下,不甚感激!
Build started.
------ Start building PSW ------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L:/Program Case/PSW/PSW/PSW'
make: Leaving directory 'L:/Program Case/PSW/PSW/PSW'
make: [L:\Program Case\PSW\PSW\PSW\makefile:101: clean] Error 1 (ignored)
make: [L:\Program Case\PSW\PSW\PSW\makefile:102: clean] Error 1 (ignored)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L:/Program Case/PSW/PSW/PSW'
Caught signal 11: SIGSEGV
Compling main.c ...
make: *** [L:\Program Case\PSW\PSW\PSW\makefile:77: OBJ/main.s] Error 1
make: Leaving directory 'L:/Program Case/PSW/PSW/PSW'

Build failed. (Elapsed Time: 00:00:02.2968750)

楼主:
希望高手早点出现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程序对应的行才能确定

网友B:
看看makefile clean做了啥,如果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程序对应的行才能确定

谢谢回复,已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akefile clean做了啥,如果你看不懂...

谢谢回复,已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C(2024-11-2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已找到解决办法。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问,九齐单片机编译错误:Caught signal 11: SIGSEGV
是如何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