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华大技术支持F460,boot+app模式app ram大于32kb,会不断重启

楼主:
请教,boot+app模式,app ram大于32kb,会不断重启,把 app ram 小于32kb,又能正常跑起来,也尝试过单app模式,ram大于32kb,也能正常跑起来,请问是那里有差异吗

32kb刚好SRAMH的范围

网友A(2021-04-20):
你的设置里面,定义了多少RAM?还有,RAM123的读写速度与RAMH不同,如果跑超过100M,需要设置wait cy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置里面,定义了多少RAM?还有,RAM123的读写速度与RAMH不同,如果跑超过100M,需要设置wait cycle? ...

PCLK是100M,现在ram用到了34kb,超过了sramh,怀疑是不是STACK被分配到到sram1/2/3上导致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LK是100M,现在ram用到了34kb,超过了sramh,怀疑是不是STACK被分配到到sram1/2/3上导致出问题 ...

除非你指定stack位置,一般不会分配到最后吧。如果是stack分配到RAM3,需要在启动文件里面就添加waitcycle,参考驱动库每个例子里面的启动文件
或者撇除RAM3,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指定stack位置,一般不会分配到最后吧。如果是stack分配到RAM3,需要在启动文件里面就添加waitcycl ...

STACK在20000000范围内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单app模式 超过20000000又是可以用的
头晕,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CK在20000000范围内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单app模式 超过20000000又是可以用的
头晕,不知什么原因

F460是Cortex-M4核,0x20000000为代码区域边界,这个边界不支持非对齐访问,比如对0x1ffffffe进行Word访问会出错。看起来Main程序使用了0x1fff8010到0x20000010这个范围的RAM资源, 你看看复位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