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IGT6这款MCU中内部FLASH。。。。

楼主(2021-04-20):
STM32资料里在介绍内部FLASH的时候,都会说内部FLASH分为主存储区,系统存储区,选项字节和OTP区域(请参考图片)。
同时从STM32F429XX的手册上查到STM32F429系列的框图(请参考图片)可以看到,功能框图中只显示了2M(对于STM32F429IGT6这个MCU来说,查手册可知其主存储区为1M)的主存储区. 现在有一个很大疑问就是,系统存储区、选项字节和OTP区域这三部分在功能框图中怎么看不到,其应该位于哪儿?这三部分和主存储区是位于同一块FLASH上,还是说这三块区域是单独的一片FLASH,或者说这三块区域根本就就是一块FLASH?如果是FLASH,他和主存储区的FLASH是用同一个FLASH控制器控制吗?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希望有懂的好心人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系统区里面放的是官方ISP bootloader的代码,用户可以配置boot引脚来执行这段代码,但是用户是无法擦写这部分空间的,所以系统区到底和主存储区用的是不是同一个控制器,这对于用户来讲毫无意义,用户无法操作系统区。
OPT区,用户可以操作,控制器和主存储区是同一个。
至于这三个区在物理上是不是同一片FLASH,这个不清楚,用户也不需要关心这个吧?

网友B:
注意地址不越界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