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6470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反向时会短了2或3步

楼主(2021-04-20):
我们在新设计中使用L6470。我们发现当我们移动到一个位置然后反向时,我们发现新位置短了2或3步。在此初始化错误之后,所有未来在同一方向上的移动都是正确的。如果方向再次反转,我们会在第一步中再次失去2或3个步骤。我们在步进轴上安装了一个编码器,确认了这一动作。我们还在皮带上放了一个百分表,并确认我们确实错过了这两个或三个步骤。 ST工程师请求回复,因为我们没有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

网友A:
有可能是因为回程差造成。

网友B:
我建议你检查以下几点:
  - 输出电流是预期的吗?
  - EL_POS值是预期值吗?

网友C:
围观一下。
这个芯片用了好几年,挺好用的。
但是没有用编码器测试过。

看来楼主对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D: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E:
有可能是回程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