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想在产品中加一个无需供电的近场通信功能,有什么好方...

楼主(2021-04-20):
功能描述:
1、设备A需要将一部分数据(大约几十个字节)无线传送到设备B
2、设备A是常供电的
3、设备B是一个带插头的移动设备,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就在不同的地方插到电源上,拔下来就没电了
4、在需要进行数据传送的时候,希望设备B距离设备A不要太远(10cm以内),而且设备B最好无需通电
5、在数据传送完毕后,设备B拿到它的使用的地方插电,能够读取并使用之前接收到的数据。

目前的想法:
在设备A和设备B里面都放置一个NFC芯片,然后在设备B里额外增加一个NFC标签,在设备B没有电的情况下,设备A依然可以将数据写入设备B中的标签上(等于NFC写卡操作),然后在设备B拿到使用的地方上电后,设备B里的NFC芯片将标签中的数据读取出来。

有个问题:NFC标签里的数据能否通过有线的方式(I2C或者串口之类的接口)读取出来?如果可以的话,设备B里就不用加NFC芯片了,只需要MCU用有线方式读取标签里的数据就行了。

不是很了解NFC这个技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求大神们指点,多谢

楼主:
刚刚查到,是有这种非接触+接触双通道的NFC芯片的,NXP和复旦都有,那就很方便了

网友A:
早就实现商用了,全国各地很多公安交警的手持设备NFC都是我们提供的

网友B:
确实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未必好买,近期太疯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实现商用了,全国各地很多公安交警的手持设备NFC都是我们提供的

贵司是哪里?做NFC芯片还是方案吗?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呢,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贵司是哪里?做NFC芯片还是方案吗?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呢,多谢了

1369987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