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 8051 OCD ICE 仿真器 问题

楼主(2021-04-20):
用Megawin 8051 OCD ICE 仿真器,不能仿真,也不能下载,,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要想这个芯片可以仿真,除了接相应的调试端口外,还要RST脚接高电平(VCC),才能用你图1的软件,点“更新目标芯片”按钮。等更新成功后,再将RST脚正常接回原来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B:
按一楼说的试一下

网友C(2021-07-09):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按1楼的方法试过,不管用

网友D:
这个可以使用keil来使用吗?
iar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没有连接好仿真器,当然会出现现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