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楼主(2021-04-20):
一个1.5K电阻串联470uF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但是实测的曲线,和理论上计算得到的曲线,差别多少?

如果信号幅度稍微低一点,噪声的影响就显著了:

楼主:
还是玩仿真器比较舒服,结果和理论太接近了:

画个天线:
走一个仿真:

网友A:
以 RC各一 组成的低通,其实就是 频敏分压,高频旁路, 不过,这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如何 ?

网友A:
电容是 470μF 的啊,是 铝电解 吧,
增益反常上升,问题可能在于这电容。

网友B:
没有理想的器件

网友C:
测得对吗?测试没那么简单,拿假结果忽悠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