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 IAR工程下扩展SRAM至224K

楼主(2021-04-20):
在IAR工程中打算把AT32F403A的SRAM扩展到224K,发现程序直接就跑不起来,请问有在IAR下修改启动文件的例子吗

网友A:
改天我们写一个IAR demo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我们写一个IAR demo贴上。

我目前试了下的结果是,修改了启动和初始化那端,发现在IAR下调试就报错,退出调试模式后,发现运行正常,希望你们赶紧出一个IAR的demo

网友A:
可否先联系一下卖您芯片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先联系一下卖您芯片的代理商

联系了,都2天了,响应都没

@muyichuan2012 :8.40.2
请问您的IAR版本是?

网友B:
直接将keik工程启动文件.s里几句话粘贴添加到IAR的.s文件,然后将extend_SRAM函数加到源代码里就可以了,具体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keik工程启动文件.s里几句话粘贴添加到IAR的.s文件,然后将extend_SRAM函数加到源代码里就可以了,具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