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RM 的感应电流采集

楼主:
ARM 的感应电流采集

楼主(2021-04-20):
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可知,通有交变电流的发射线圈会在周围空间激发一次磁场,继而
激发异常线圈中感应电场的产生。发射电流的下降沿部分呈线性衰减,会在异常线圈中激
发感应电流。发射电流稳定时,不会产生变化磁场,异常线圈中无磁场强度的交换,感应
电流下降到零 [25-27] 。发射电流与异常线圈中的感应电流对应关系如图 2.1 所示 [23] 。当发射
系统关断,发射电流线性衰减到零后,异常线圈的感应电流呈指数衰减规律变化,与有限
导体内的感应电流变化一致,因此可以利用这个特点通过异常线圈来模拟地下有限导体 。

楼主:
信号通过保护电路后,进入 AD 驱动电路。由于采集装置设计的带宽为 40kHz,采集
过程中高频信号折叠到低频段,出现虚假频率成分的混叠,影响采集精度,因此设计基于
抗混叠滤波器的 AD 驱动电路,去除模拟信号中的高频混叠部分 [36-37] 。如图 3.2 所示,由
于输入信号为差分信号,AD 驱动电路设计为两路相同的抗混叠滤波电路。对 AD 驱动电
路做频带分析,通过对 AD 驱动电路仿真计算可得到波特图,如图 3.3 所示,由图可知,
3dB 带宽达到 76kHz,高于接收装置的设计带宽,通带平滑,对高频段有较高的衰减,满
足设计要求。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