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L51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21-04-20):
大家好,我用新塘ML51PC0AE做的485通讯,在客户使用过程无法通讯,反回后硬件都没有坏,程序重新烧写一下就好了,什么问题,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问一下,重新烧录之前,除了通信问题外,其他功能好着吗?还是系统根本不工作?

楼主:
感谢支持!从功耗看,系统没有工作;整个系统也就是将i2c得到的数据计算后通过485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重新烧录之前,除了通信问题外,其他功能好着吗?还是系统根本不工作? ...

感谢支持!从功耗看,系统没有工作;整个系统也就是将i2c得到的数据计算后通过485发送。

网友A:
最好将整个工程打包发来,不然不知道你哪儿设置的有问题,比如你用了printf函数,就要开启Use Micro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将整个工程打包发来,不然不知道你哪儿设置的有问题,比如你用了printf函数,就要开启Use MicroLIB ...

怎么发你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