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多个MCU的USB可以连接到一个USB接口上吗

楼主(2021-04-20):
比如板子上有多个MCU,都会用到USB通信,板子只允许一个USB接口,可以并联吗?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哪路USB进行通信

网友A:
有专用的USB切换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USB切换开关芯片

有什么芯片推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USB切换开关芯片

是不是那种  信号切换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芯片推荐吗,谢谢

例如沁恒的CH44X系列开关芯片

网友B:
加个USB HUB芯片,一拖四

网友C:
楼上正解,拓展坞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