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STM32的ADC功能

楼主(2021-04-20):
有个问题,普中ADC例程那个设置的是单次转换,为什么调节电位器结果会刷新? 设置了单次转换,不应该转换完成就不再刷新值了吗 (例程很简单,就是在ADC1_in1上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电位器看到ADC转换的电压值)

网友A(2021-06-10):
你的ADC的采样是如何做的,采样函数只执行一次吗?还是循环检测,如果是循环,即使你设置单次采样,代码循环起来还是会多次采样,建议问问题贴代码

网友B:
所谓的单次转换,是指ADC不是自动连续转换的,转换一次程序又控制下一次转换。

网友C:
单次指启动一次转换一次

网友D:
可能是循环启动ad,重复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