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LCD屏幕先显示字符后传感器读不到数据?

楼主(2021-04-20):
为什么先LCD_ShowStringGet_Maopi()  LCD屏幕上就没有任何显示

然而先 Get_Maopi() LCD_ShowString 就显示正常?

传感器是HX711 有SCK和DOUT两根线
刚接触STM32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2022-12-17):
看一下LCD_ShowString里面的代码

网友B:
你的Get_Maopi() 是啥函数啊?

网友C:
应该是你输出显示之前,需要做些配置吧

网友D:
有点意思,你用的是啥显示屏啊

网友E:
按理来说它俩应该不会有冲突才对啊

网友F:
你能把Get_Maopi()的函数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G:
你这样吧,你是不是这显示和传感器的IO复用了啊

网友H:
正常操作不应该啊,它俩不应该会有影响的呀

网友I:
你初始化之后在while之中显示了吧

网友J:
你用仿真的方式调试一下看看呢?

网友K:
我是没看出啥问题,你写的好像也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