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隔离电源输出接零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20):
电源输出GND接市电零线 ,这样是不可以的,非常危险、很不安全,有可能触电。

楼主(点评):
GND就是要接零线,现在板子是要采集三相电的电压,不隔离的方式,电源的GND与零线相连

楼主(点评):
我要采集三相电压 ,不隔离的方式,零线好像必须与GND相连

楼主(点评):
TI 的三相表参考电路中,零线也是与GND ,相连, 他用的电源是有两种,一个是隔离的,一种是不隔离的, 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GND接市电零线 ,这样是不可以的,非常危险、很不安全,有可能触电。 ...

你给看看

网友A:
如果:(1)开关电源外壳是塑料绝缘体、(2)虽然是金属外壳,但无论何时使用开关电源,其外壳严格接真大地;满足这2个条件GND可以接市电零线。一般工厂、实验室等固定、专业场所大型设备可以这么做。面向普通公众设备一定不要这么做,有可能触电!

GND接零线的好处是EMC性能好很多。

网友B:
隔离变非隔离了,有触电危险,3C打高压能过?除非你电气设备外壳是绝缘的,3C里面有输入LN对外壳打高压测试

网友C:
不可以,有重大安全隐患,过不了3C的。

网友C:
对于特殊必须地线接零线的应用,需要非常小心的处理设计,此时电源反而没必要用隔离的,可参考CRT时代的彩电/显示器热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非隔离了,有触电危险,3C打高压能过?除非你电气设备外壳是绝缘的,3C里面有输入LN对外壳打高压测试 ...

产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