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f439中如何让程序在片外SDRAM中执行?

楼主(2021-04-20):
想把程序从片内FLASH启动,将片外NOR FLASH中的应用加载到片外SDRAM中,然后跳转到片外SDRAM程序地址执行,可总是跳转不成功?
有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敬请指教。

网友A:
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B:
启动程序至少要用片内的

网友C:
能看看你的程序吗

网友D:
跳到了你指定的地址吗

网友E:
这样会不会导致程序运行速度下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