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F407 ADC不稳定,波动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0):
STM32F407 ADC极其不急定,波动非常大,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ST出F4的时候没有测试过ADC的性能?导致这么严重的问题出现……。

ADC 速度达到2.4M/S  难道ST就想要高点速度不要准确性,然后吹F4 ADC的速度有多快?

网友A:
电压基准用的是什么

网友B:
我用过 没有你这种现象

网友C:
波动能有多大的幅度啊

网友D:
首先要排除自己的问题

网友E:
软件的问题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