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点灯时设置IO口是开漏输出不能成功点灯的原因吗?

楼主(2021-04-20):
本人最近在学习STM32,手上刚好有一块stm32f072的板子,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疑惑,在这里提出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在点灯的时候,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而输出模式可以分为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
问题是:为什么设置为推挽输出的时候可以点灯成功,但是设置为开漏输出就不可以呢?由于学习尚浅,搞不懂原因是什么?

或者说,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模式应该应用在什么不同的情况下??

网友A:
这几种都有相关的应用场合

网友B:
度娘关于这样的帖子有很多

网友C:
这个还真是说不好

网友D:
开漏输出就可以吧

网友E:
主要看你是要干什么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