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如何实现精确控制PWM输出数量还能改变频率?

楼主(2021-04-20):
STM32怎么实现精确控制PWM输出数量同时能改变频€€率,实现电机加速启动 减速停止?
1,外部再弄个IO口接到PWM脚上,用外部中断的办法,单独来计数。此办法可行,但个人感觉不科学,太频繁进入中断。
2:使用定时器,使用一个和PWM频率一致的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数。但计数的过程中怎么实现频率的改变
3:利用定时中断实现PWM,不能较好的实现频率线性的增加或者减少

网友A:
啥电机啥电路?一般不都是改变PWM占空比就行了,怎会需要改变频率?

网友B:
2:使用定时器,使用一个和PWM频率一致的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计数。但计数的过程中怎么实现频率的改变
===>你可以基于比较中断来进行计数,必要时可以修改ARR/CCR,让下个周期生效。

网友C:
是哪种电机的电路啊

网友D:
也需要有好的执行机构

网友E:
计数的时候最好不要改变相关设置

网友F:
计数的过程中不能实现频率的改变 要不然计数就乱套了

网友G:
楼主的思路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