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写FLASH扇区太大

楼主(2021-04-20):
我想保存少量的设置数据在FLASH中,这样断电数据不丢失。F2XX和F4XX的FLASH,一擦就是一个扇区,前面的几个扇区还小一些,后面的扇区都是128K。程序得从开头运行吧,只能使用最后一个扇区,可后面的扇区都是128K,太浪费了。不知道ST对这个事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FLASH都是分扇区的,不过这128K确实够大,很多单片机都是512字节一个扇区。

网友B:
使用一个外扩flash是否有点画蛇添足?
我们内部flash表示根本不够用,256KB的。

网友C:
扇区 0 做跳转到 扇区 4  , 就可以使用 扇区 123 了

网友D:
手册上说必须128的吗 确实大了点啊

网友E:
必须按照扇区擦除吗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看错手册了

网友G:
难道不是512或者256B吗

网友H:
擦写的次数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