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连接STM32单片机使用外部3.3V供电就检测不了

楼主(2021-04-20):
ST-Link是淘宝网购的!单片机是STM32F051!

问题如下:所有软件设置,硬件连接都正常,使用ST-Link上USB-3.3V供电能够检测到!

使用外部3.3V供电就检测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stlink的接口,在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中的驱动还在不在.

网友B:
硬件连接,电压都检测了,都是正常的!只有换上USB供电就没问题,换上外部就检测不了,真的很奇怪~~

网友C:
怎么要用外部供电呢,USB供电不是挺好得么

网友D:
请问用的是什么连接方式,SWD和JTAG都试试,不行的话,检查一下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E:
外部供电电源是什么?看看是否稳定,输出够不够

网友F:
购买途径有保证吗

网友G:
电路板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H:
量一下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J:
是不是没有共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