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RTC容易出现停振

楼主(2021-04-20):
在实际使用STM32的过程中,发现实时时钟经常不能完成初始化,程序死在时钟初始化的等待循环中,,主要在上电的时候,
1.用电池的时候RTC计时可能正常,在上电的一瞬间就很容易出现停振
2.我用的晶振就是不同的

网友A:
32.768K能否可靠起振取决于配置的电容(你用10pf)大小及PCB布线,百度一下32.768K的电路。检查你的程序是怎么给rtc分配时钟的。

网友B:
你的晶振的负载电容对应是10pf么,另外rtc一般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C:
RTC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D:
上电一瞬间出问题很可能就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E:
是设计问题, 一般通电不对就这样

网友F:
建议检查下电容对设计的影响

网友G:
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H:
这是一个坑,很多人都遇到过,RTC初始化时一直绕不过去,建议不要使用其内部RTC

网友I:
给个建议,不要用贴片的32k晶振

网友J:
几年前的时候就发现STM32的RTC非常挑晶振,后来只要是需要用到RTC的,都避开STM32,现在不知道有改进没有。一些国产仿STM32的芯片在RTC上反而稳定得多。

网友K:
去ST官网下载应用笔记AN2867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M8A and STM32 microcontrollers,关于RTC设计注意事项,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L:
用的什么晶振啊

网友M:
测量一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N:
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

网友O:
跟电路板的走线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P:
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