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TM32F103的timer3输出PWM,输出时间有问题

楼主(2021-04-20):
我用STM32F103的timer3输出PWM,在更新中断里通过改变PrescalerValue来频率,但是输出时间有问题啊,在中断里我设置的应该是6s就会点亮(熄灭)一个LED,此LED引脚用于DIR控制,但是实际30多秒才会变。程序比较简单,是个很笨的方法,请前辈们帮帮忙看一下吧,非常感谢了。
main函数的相关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x1c1f;                                //预分频值=7200,f=10000
uint16_t cishu=0;                                                        //记录中断次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0063;         //ARR=100 1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1c1f;            //预分频值=1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每次溢出都产生事件更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中断标志位清零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更新中断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003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 (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STM32F10X_CL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1, 2, 3 and 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els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3 Channel1, 2,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timer3的ch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DIR控制  PF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EN控制   PF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
#endif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  //选择定时器TIM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选择抢先式优先级(与中断嵌套级别有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选择子优先级(同抢先式优先级的响应顺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选择使能中断源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i;
   i=++cishu;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自己的程序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 TIM_FLAG_Update);

  if(i<50)                                                   //f=100,10ms,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1c1f  ;     //7200
   }
   else if(49<i&&i<150)                                              //f=200,5ms,10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e0f ;      //3600
   }
   else if(149<i&&i<400)                                            //f=500,2ms,2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59f ;      //1440
   }
   else if(399<i&&i<3400)                                           //f=1000,1ms,3000次=3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2cf ;      //720
   }
   else if(3399<i&&i<3650)                                              //f=500,2ms,2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59f;
   }
   else if(3649<i&&i<3750)                                             //f=200,5ms,10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e0f;
   }
   else if(3749<i&&i<3800)                                             //f=100,10ms,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1c1f;
   }
   else if(3799<i&&i<3850)                                                  //反转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7);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1c1f;
   }
   else if(3849<i&&i<3950)                                              //f=200,5ms,10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e0f ;
   }
   else if(3949<i&&i<4200)                                            //f=500,2ms,2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59f;
   }
   else if(4199<i&&i<7200)                                           //f=1000,1ms,3000次=3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 0x02cf ;
   }
   else if(7199<i&&i<7450)                                              //f=500,2ms,2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059f;
   }
   else if(7449<i&&i<7550)                                             //f=200,5ms,10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0e0f;
   }
   else if(7549<i&&i<7600)                                             //f=100,10ms,50次=0.5s
   {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1c1f;
   }
   else if(i==7600)                                                  //再反转
   {
     cishu=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7);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1c1f;
   }
  else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 =0x1c1f;}
  }
}
最后先谢谢大家了,帮帮忙。

网友A:
TIM_TimeBaseStructureit.TIM_Prescaler=psc中断里根本没有改变TIM3->PSC寄存器的值,可以自己在主函数里不断查询TIM3->PSC这个寄存器看它的只有没有变,可以直接将中断里的结构体成员变量赋值改为寄存器赋值即TIM3->PSC=psc,然后再试试看效果。

网友B:
这个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C:
0.5V是示波器测的峰峰值,还是万用表测的有效值?

网友D:
这个寄存器的值可以写入吗

网友E:
每次都要重新初始化不成?

网友F:
改变的时候什么时候生效呢

网友G:
是不是跑系统耽搁了时间啊

网友H:
这个数值是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