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的数组问题

楼主(2021-04-20):
我定义了一个64K字节的数组,如果把数组定义成Const常量,编辑之后运行都正常。
但如果把数组定义成变量数组,可以编译(占的空间比较大:Program Size: Code=8776 RO-data=432 RW-data=2112 ZI-data=1024  )、烧录,但运行不了,用仿真单步执行发现以下错误:
* AGDI-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20010C04, size 4

我实际需要用到变量的64K字节的数组,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从KEIL看到IC是如下信息:
Part number: M453VG6AE
CPU Core:
  ARM 32-bit Cortex-M4
Memories:
- SRAM: 32K
- App Flash: 256K
- ISP Flash: 4K
- Data Flash: 0~256K

网友A:
您这样真的好为难Keil,单片机才32K的RAM,您却定义64K,叫它去哪里找多32K来给您用?

楼主:
好吧,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变量运行的时候是放ram中 ram只有3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量运行的时候是放ram中 ram只有32K

嗯,如果要支持变量的64K数组,那只能换IRAM大一些的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