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片子发烫

楼主(2021-04-20):
做同相放大器使用时,输入端得平衡电阻应如何选取,工作时测输出有直流偏压时,片子明显发烫。是放大高速信号的,但是偏压太大会让运放发烫,不知道为何?

网友A:
用这么高速的运放应该都是放大交流信号,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不用平衡电阻吧

网友B:
楼主测下电流是不是超标了吧

网友C:
平衡电阻应该是使从正端和负端看,等效电阻相等。

网友D:
看你的负载大小,发热可能是因为负载太重。

网友E:
电流引起的工作不正常,查下负载的,看是否超出了你的设计负载范围的

网友F:
看能不能把限流电阻放大点,这样对电路可以保护一下。。

网友G:
偏压太大导致放热, 估计是里面的输入钳位保护电路引起的.

网友H:
第一种是输出电流超过片子所能承受的电流   第二种就是哪边有短路现象    个人认为第二种现象居多。。。

网友I:
有可能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片子失效   或者本身片子就是假的   当然最好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J:
先检查下芯片自身是否好着的没,在着看下负载的啊。

网友K:
楼主请先仔细查查电路再说。

网友L:
使用一段时间,偏压大的发烫是很正常的。

网友M:
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负载太重导致

网友N:
还是先把图贴上来吧?这样说也不好让大家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O:
平衡电阻有规则可循吗

网友P:
是不是坏掉了啊

网友Q:
有可能是片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R:
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