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运放设置成电压跟随器

楼主(2021-04-20):
运放设置成电压跟随器应该是具有最高的阻抗。资料里也写是1T欧。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输入端对1。5V接一个小阻值电阻,比如1K,10K。输出也是1。5V。如果我对1。5V接个1G的电阻,输出就变了。电压很低。不同运放输出电压不一样。换了运放就好了。各位大虾有知道情况的么

网友A:
这个当然是阻抗不匹配了。。

网友B:
如果阻抗不匹配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
1G的电阻, 太理论了, 现实中不可能的吧.

网友D:
如果这是软件仿真的结果, 那这是 Iio 和 Iib 的影响造成的.

网友E:
有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偏置电流上面有压降。。

网友F:
仿真都是理想化的,先去看看运放的**

网友G:
运放做跟随器其实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翻版 。

网友H:
怎么用单电源做运放,这个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I:
电压跟随器就是其中的一种,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J:
请问怎么消除运放的浮空电压呢?

网友K:
用运放能构成电流跟随器吗?

网友L:
这里是运放电路,rc滤波+电压跟随器?

网友M:
可以通过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来计算 。

网友N:
电压跟随器是全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O:
一般通用型集成运放的负载能力都比较弱

网友P:
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怎么做到的?

网友Q:
电压跟随器一定用到运放吗?

网友R:
一般能达到1TΩ吗

网友S:
通用型集成运放的负载能力都比较弱

网友T:
输入偏置电流上面有压降

网友U:
手册上哪里有这么大的阻值的

网友V:
阻抗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