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D采样值跳动过大,求解

楼主(2021-04-20):
AT-START-F407 V1.1的demo板采用bsp包里的demo程序采样值如下图所示,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407demo板使用demo程序内部基准电压ad采样值如图所示:

407demo板使用demo程序内部温度ad采样值如图所示:

网友A:
相同代码请在AT START上跑一下,
另外,请把你做的demo板相关电路图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代码请在AT START上跑一下,
另外,请把你做的demo板相关电路图贴一下。 ...

用的就是AT-START-F407 V1.1的demo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代码请在AT START上跑一下,
另外,请把你做的demo板相关电路图贴一下。 ...

使用bsp包里的ad采样内部温度值例程,采样值结果如最后一张所示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  采样的引脚和e网口的phy接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  采样的引脚和e网口的phy接在一起了

内部温度ad采样

网友A:
在评估AT32F407VGT7其它功能而没有使用以太网口时,建议PC8脚输出低电平将DM9162NP置于复位状态。请按照该操作实施

网友B:
刚测试了AT32F421K8T7的ADC性能,线性度和稳定度可以与STM32F030K6T6相媲美

网友C:
电源纹波干扰,噪声值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AT32F421K8T7的ADC性能,线性度和稳定度可以与STM32F030K6T6相媲美

我的421也没这个问题,采样速率开到最大,温度来回波动顶多0.2,现在估计是407芯片坏了,等新片子到了换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纹波干扰,噪声值进去了

将近20%的数据波动,2%的波动才正常

网友D:
你是用的例程吗,没有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例程吗,没有修改吗?

1.3.0版本bsp包里的,同样一个包,下进421就没这问题

网友D:
对比一下这两个程序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