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单片机的CAN通讯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1-04-20):
俩个hc32f460KETA芯片的板子通过CAN通讯,CAN收发器使用TJA1050芯片,一个板子接收CAN数据,通过串口打印接收的数据,另外一个板子在timea1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里,10MS中断一次,通过CAN模块发送数据到总线,没发送一帧数据LED翻转一次,一开始2个板子运行都正常,但是过了10分钟左右,发送数据的板子突然不发送数据,但是LED却翻转,测量CANTXD CANRXD 引脚没有信号,不知道论坛中的小伙伴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大神指点下。

网友A(2021-10-27):
我用的460 CAN用官方例程都发不出数据,楼主咋用的

网友B:
华大的芯片,还是很稳定的,没有不稳定的因素哦。

网友C:
可以去这个群问问呢,16497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