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15系列的 JLINK可以用吗?

楼主(2021-04-20):
用LPC15系列的  JLINK可以用吗? 用LPC17可以,但是LPC15一直提示找不到,同样的JTAG接口

网友A:
如果是arm芯片,应该可以的。

网友A:
m3系列,jtag,swd可以的。

网友A:
swd,或者串口ISP boot试试。

楼主:
式了下 PORT口改为SWD可以,JTAG就是不行,但是LPC17系列的 两者都可以,为啥,JLINK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