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1-04-20):
如图所示,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图片的电路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各个器件都有什么作用,能否详细推理分析一下,不能用详细推理的包括运用计算的请不要发表了哦。

网友A:
恒流啊,
二极管正向压降约0.7V,给基极提供一个相对于电源的稳定电压。

网友B:
D1 D2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那么所以R1上的电压就是稳定的,则R1的电流也是稳定的;
R1电流就是RL的电流,最终结果就是,RL的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电流都能够保持稳定不变。
按电路图参数,电流值大约是:0.7V/5R=0.14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 D2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那么所以R1上的电压就是稳定的,则R1的电流也是稳定的;
R1电流就是RL的电流,最 ...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不是0.7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不是0.7V吧?

有1个0.7被V1的B-E极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 D2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那么所以R1上的电压就是稳定的,则R1的电流也是稳定的;
R1电流就是RL的电流,最 ...

那请问一下,RL电阻范围怎么计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再复习。

你好,你写的推理计算我都看懂,唯一还有两点,一个就是:你写的C1和C2,退藕和旁路一直没搞透彻,两个也差不多吧?都是滤波;还有一个就是:按照这样的推理,这个电路的功能其实,应该是做恒流用的吧?对吗?可是这样算的,它的RL范围怎么敲定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耦电容其电容量较大,针对频率较低的,例如音响回路。
旁路电容其电容量较小,针对频率较高的,例如收 ...

嗯。但它的输出怎么保持呢?恒流是吧,应该有个电阻范围的,如何确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但它的输出怎么保持呢?恒流是吧,应该有个电阻范围的,如何确定呢 ...

要看具体型号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具体型号三极管的参数

什么参数呢?如果,假设一个参数情况下,请教一下,RL电阻范围如何能确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再复习。

RL上的电压最大时(URLmax),其电压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减去R1的压降和三极管饱和压降之和的差;
RL上最小的电压URLmin不应该小于电源电压减去R1的压降和由三极管的功耗限制的最大工作电压的和之差。
计算公式如下:

设:三极管的最大功耗为W;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Uceo;R1//R2的总电阻为R;恒流值为I=0.7/R;电源电压U=Vcc-Vss;则:

RLmax=URLmax/I=(U-R*I-Uceo)/I=(U-0.7-Uceo)/I;
RLmin=URLmin/I=(U-R*I-W/I)/I=(U-0.7-W/I)/I。

网友G:
楼主电路改为下图,恒流更好。温度稳定性也会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改为下图,恒流更好。温度稳定性也会提高不少。

不太懂你画的。是改成了一个镜像电流来代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画的。是改成了一个镜像电流来代替?

好像也不是镜像电流,新增的下面那个三极管是B极和C极连在了一起,什么意思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RL上的电压最大时(URLmax),其电压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减去R1的压降和三极管饱和压降之和的差;
RL上最 ...

厉害。模拟电路想跟你一样那么好,你怎么成长的呢。我其实自己仿真了一下,不知道为何,在合理的范围内调整RL电阻,输出电流是会有变动的,不是不变的。很纳闷。

因在这里回复你的帖子不能加入我自己的图片,所以我在24楼回复了你的问题,请移步阅读。

网友H:
限流(恒流)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模拟电路想跟你一样那么好,你怎么成长的呢。我其实自己仿真了一下,不知道为何,在合理的范围内调 ...

仿真的电源电压是多少?R3要根据电源电压选取合适,要保证R3流过的电流足够,最好是10mA以上。

网友I:
都分析得很专业

网友J:
对于固定负载,恒流的作用等同稳压。

@hk6108 :恒流串联稳压管,负载与稳压管并联,当然是稳压电源,就是典型的并联调整稳压电源。
@xmar : 这骨干电路明摆着是恒流,但如果把 百μ(或以上) 电容改成稳压管,这电路就真的成了 稳压器。
@xmar : 当然是表像,电路是 恒流性质,但是,负载固定不在话下,还要並联 百μ 电容,那就好像 简易稳压器 了。
这个说法有待商榷。恒流就是恒流怎么会等同稳压?什么叫稳压?就是负载改名时负载两端电压依然稳定。负载绝对不变的“稳压”只是表象,不是真的稳压。

网友F:
我是学机械的,模电是自学的,应该不难。

给你看一张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图。

假设你的恒流值为Ic=40mA,初始Uce=4V,此刻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240μA,也就是图中的水平红线的左端点。

当负载电阻RL阻值变小时,其压降URL将变小,三极管的Uce将变大,假设Uce需要变大到12v,你会看见图中电流Ic=40mA,Uce=12v的点上,三极管需要的基极电流Ib只需要220μA。当然,三极管的Uce变化的时候,也会引起基极电流Ib变化,反正电路参数不会维持不变,这些都是恒流值变化的因数。

三极管的发射结等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变小,则三极管的Ueb(即U23))将变小。图2中可以看出,U13之间的电压由两只二极管的压降决定,只要电源电压、R3不变,流过那两只二极管的电流就不会变,两只二极管的压降U13就不会变。而电阻R1两端的电压UR1=U12=U13-U23,既然U23变小了,UR1(R12)就会变大,流过电阻的电流,也就是恒流值就会变大。

所以你说的仿真会看到电流会变化(当然是微小的),在理论上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电源电压是多少?R3要根据电源电压选取合适,要保证R3流过的电流足够,最好是10mA以上。 ...

假设是12V

网友B:
R3可以尝试用1k~2k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