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小时时间,实战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

楼主(2021-04-20):
一,实验原理图,照着下图搭一个反相放大器:

关于反相放大器的研究话题较多,彻底说一遍起码要两个小时,这里只能选取其中一个话题聊----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第二步,用洞洞板把实物搭出来:

楼主:
第三步,手工推导输入阻抗:

根据表达式可知,低频时输入阻抗对应于R3(1+R2/R3A),这里的A为运放增益。

如果用运放单极点模型,低频时输入阻抗等于R3+sL

这里的等价电感L=R2/wt,这里的wt为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而在高频时候,输入阻抗趋向于R2

下面的输入阻抗仿真结果,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低频时输入阻抗为R3=1k,高频时输入阻抗为R3+R1≈R2
而在中间频段,表现出了电感特性,这个会引起电路的稳定性问题。

高频时输入阻抗为R3+R1≈R2 电路图中没有R1,是不是笔误啊

网友A:
徐教授,为嘛你的输入阻抗这么复杂,我一直都是认为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为R3,计算如下,Rin=Vin/I1=Vin/(Vin-0)/R3=R3。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教授,为嘛你的输入阻抗这么复杂,我一直都是认为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为R3,计算如下,Rin=Vin/I1=Vin/(Vin- ...

初级模电教课书,都是玩玩简单的低频等效电路,复杂一点就算了。

网友B:
负反馈,大二模电内容而已,说实测怎么还是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徐教授,为嘛你的输入阻抗这么复杂,我一直都是认为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为R3,计算如下,Rin=Vin/I1=Vin/(Vin- ...

X大已经写了增益A了,A无穷大不就是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您原本知道的就够用了,了不起会再多几% 。若按照x大所言的Rin=R3+R2,基本上此时运放已经废掉了,等 ...

电子爱好者不需要理解这么多,
记住同相放大器增益是1+RF/RG,反相放大器增益是-RF/RG,就够用的了。

专业电工理解到这种程度是不行的。

反馈元件参数若相同,则 闭环增益 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步,手工推导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的表达式看不懂,老师发的内容超过了课本上的介绍。觉得老师太忙的,就注册了账号TI,在英文问答的页面,和一个印度人互动了下,他给我解释了的
每天看老师一贴,真的有提升

网友F:
电路增益与输入信号频率有关。

网友G(2021-06-08):
反正就是被 反馈链 拖低了,远低于 运放自己的 输入电阻。

网友G:
运放反相放大的反馈,相当于三极管的 电压並联负反馈,输入阻抗焉有不低之理,
在这例子中,输入阻抗至少也跌至 11kΩ 了吧 (放在三极管 电压並联负反馈 电路,就变成 0.9kΩ 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三步,手工推导输入阻抗:

老师,我在看这本书,其中反相输入阻抗和你给的推导中,相差了一个rd
书中的推导大部分用到了rd,这种分析方法是否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我在看这本书,其中反相输入阻抗和你给的推导中,相差了一个rd
书中的推导大部分用到了rd,这种 ...

rd一般是兆欧级的,忽略后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