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个HC32L110C6PA串口DEMO(中断模式收发)

楼主(2021-04-20):
用它做一个串口RS232接口128x32液晶屏。第一次用华大芯片,感觉编程和STM32差别大。谢谢!

网友A(2022-12-07):
也不算是编程差别大吧,因为都是C语言的呀

网友B:
给我的感觉就是还行,没有啥难度的

网友C:
你这个还挺简单的吧,就串口接个屏而已

网友D:
嗯,华大提供的库函数属实和ST的不太一样,风格也不一样

网友E:
这也算是正常,都是一样的话,那不就兼容ST了么

网友F:
你说的编程差别很大是指什么方面呢?

网友G:
用几次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好

网友H:
我觉得也没差太多,就跟着库函数然后跟着弄就好了

网友I:
就用他家的demo就好了,不复杂的,驱动屏的话估计用模拟通信方式就即可

网友J:
属实,我用也觉得差别有点大,但是熟悉熟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