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B站上的LTspice视频教程

楼主(2021-04-20):
这些都是系统化的教程。免费的LTspice软件,避免收到律师函的风险。同时也是对正版软件的尊重。

B站直接搜索LTspice即可。

网友A:
这个网站确实厉害,前段时间看着视频雪mentor

很管用

网友B:
有没有盗版的TINA 12 ? 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盗版的TINA 12 ? 哪里有

别找了,全网没有PJ版的TINA12,无论国内外。
其实在模拟电路仿真这块,TINA12具有的主体功能,multisim、pspice for ti、ltspice都有,都能导入外部spice模型。它们内部都基于最新的、很复杂的器件模型,只要理解所仿真电路的原理与软件的使用方法、技巧,我感觉这些软件的仿真结果具有一致性。
网上所传的XX软件结果好、XX软件结果差,其实大部分是没有掌握相应软件的使用方法,或没有透彻理解所要仿真的电路。
数字电路方面,proteus最强。
让最强的软件干它最擅长的领域。
仿真是理解电路原理的得力工具,仅仅是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找了,全网没有PJ版的TINA12,无论国内外。
其实在模拟电路仿真这块,TINA12具有的主体功能,multisim ...

居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