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现在使用407可以发出指定个数脉冲,但是如何改频率和占...

楼主(2021-04-20):
STM32CubeMX文件,可以输出单个脉冲,现在想调整频率或占空比,在哪里修改?

网友A:
调整 ARR 即 Period宽度 进而 调整频率;

调整CCR即pulse宽度  进而 调整占空比

网友B:
调整相应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C:
需要在运行中进行调整吗

网友D:
调整CCR即pulse宽度

网友E:
具体数值需要计算得到

网友F:
具体怎么调整 跟时钟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