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软件V6.88D的配置文件没法保存ID加密参数

楼主(2021-04-20):
STC-ISP软件V6.88D的配置文件没法保存ID加密参数。每次打开软件还得重新配置一次。

楼主:
项目文件,同样无法保存ID加密参数,每次打开同样还得手工配置。

网友A:
表示没用过这个功能,换个低一点的版本试试是否可以呢?

网友B:
STC-ISP的配置文件只保存MCU型号和硬件选项,不保存其余的设置。要保存其余设置,可以发布项目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ISP的配置文件只保存MCU型号和硬件选项,不保存其余的设置。要保存其余设置,可以发布项目程序。 ...

支持。按软件的特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