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听说USB内置了CRC校验,USB虚拟串口是否不需要校验?

楼主(2021-04-20):
如题,以stm32为例,如果使用USB虚拟串口的话,是否不需要设置奇或偶校验都可以保护数据正确?因为USB已经内置了CRC校验?

网友A:
如果串口线比较长,通信受到干扰的情况考虑一下。
一般是把一串数据打包,同步字节+数据包+校验字节,就可以不用奇偶校验位。

网友B:
是的,不需要了。

网友C:
USB已经内置了CRC校验是指USB和电脑的通讯协议中有CRC校验,保证usb传输的准确性。
至于串口的奇偶校验看个人喜欢,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D:
stm32cubemx上有这个crc校验的功能,不过没用过。

网友E(2021-07-23):
USB中的CRC校验,是STM32的usb接口和PC 主机之间的通信时用的校验方式,说白了就是USB协议的一部分,和串口数据没有直接关联。而虚拟出来的串口,所用的奇偶校验,是来验证串口传输的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