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的开关电源输出GND可以接零线吗?

楼主:
如果我有一个隔离的开关电源,现在输出的GND要接零线 ,这样可以吗,对过3C有影响吗,因为供电的板子的GND 要跟零线连接,要以零线为参考地,但是我的电源又是隔离的,这样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2021-04-21):
如果是为了才3相电压,这样接成本低,但是干扰大,尤其是接的3相大功率设备
推荐,三相电压搞隔离采样